购买灯管须知

楼主(2010-03-15):
1笔记本灯管,不分笔记本品牌,只要长度对得上,都通用
2、灯管两头焊点无分正负
3、进口灯管在出厂时两头已经上锡,并非用过!要知道铜在空气下时间长了会氧化发黑,不利于日后的焊接,如果氧化严重,即使是焊接上了,以后在800V以上高压下也是很容易出现不稳定现象(打火、断路),所以质量好的灯管在出厂前就上锡了,有经验的人可以看得出引线上锡的效果并非人工操作所能达到的效果!
4、全新灯管两头有一圈淡黑是正常的,进口灯管两头都会有一圈淡黑色,有的朋友认为这是二手拆机管,这是误解,了解电子制造行业的人都知道,正规的元件出厂前都需要经过测试,测试并非量一下电阻或电容的值就可以出厂,因为原料的批次不同,同一生产线出来的元件稳定性都可能不同,为了得到更稳定的性能,在灯管出厂前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在极限条件1600V下老化2-3天(一般应用是800V),如果性能不稳定的灯管就可以及时发现并淘汰!在高压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黑圈,所以灯管两头会有淡黑。在这种严格的工艺下生产出来的次品率是非常低的
5、灯管的老化表现:开机发红,屏中、屏边发黑,亮度下降明显,发黄!凡符合以上任一症状就大多是灯管老化!,注,但屏幕的发黄,发暗,并不一定就是灯管的问题,有时是高压条或液晶屏的背光板问题造成的。

网友:
谢谢楼主,很需要这么基础的知识

网友:
非常详细的解释,到时选灯管就……
最好把价格和等级都画分上来就好啦

网友:
原来灯管还有这么学问

网友:
学习了~原来新灯管上的 黑圈是这么来的 ~~

网友:
淘宝上买灯管时好象见过这资料哦

网友:
谢谢楼主,很需要这么基础的知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8119-1-1.html

网友:
灯管还有这么多学问。知道为什么两头发黑了。我们进的就是两头带较长引脚的灯管,怪不得便宜。

网友:
看完文章。我学会了不少东西/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  这对我们初学者很有用  谢谢

网友:
该贴不值20分

网友:
我学习了  我一般的灯管都可以看的出来 啊 谢谢楼主的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