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65主板装显卡后就一长一短报警 可显卡没问题是怎么 ...
一块865主板装显卡后就一长一短报警 可显卡没问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3-15):
一块865主板装显卡后就一长二短报警 可显卡没问题是怎么回事 是主板哪尔出问题了 插槽也换新的了
显卡

网友:
量下agp的供电正不正常,如果AGP供电正常,试刷下bios,在不行就考虑北桥了

网友:
修过跑25,一长两短的865的主板,换了个南桥就好了,楼主可以试试,我是在加焊了北桥刷了bios之后才发现南桥是坏的

网友:
供电正常不?

网友:
检不到显卡,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应该考虑北桥的问题

网友:
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应该考虑北桥虚焊,加焊一下北桥一般都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