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硬盘摔了后再用里面就哒哒的响是磁头坏了吗

楼主(2010-03-15):
一块硬盘摔了后再用里面就哒哒的响是磁头坏了吗

网友:
是的,磁头坏了。

网友:
我有一块 情况一下 估计是磁头

网友:
只要是哒哒的响的硬盘基本上没什么可修的了,除非是你有专业的更换设备。

网友:
会响的硬盘,一般都会有坏道,估计是磁头敲击盘片的声音,我拆开过,不过拆了就进灰尘了。

网友:
敲盘了,基本上是磁头被卡住了。如果数据不重要,修着就没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