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GN-A15CP显卡旁少一个电容

楼主(2010-03-15):
原来是做显卡的,后来开机屏加电但无图像,外接也不显示,仔细看发现少一个电阻R1005(自己记得那个位置原来是有元件的),现在不知道它的阻值,哪位大哥有此板子或者电路图的帮忙看看,谢谢啊。

网友:
你找图纸看看就好搞定了有些东西不一定需要板子

网友:
没有这个图纸呀

网友:
没有图纸,

网友:
这样的电阻找个K级的试试,不会烧鸡的

网友:
从图片上看,你参考1003,1007,1009的大小就可以,应该是一样的电阻,窜接到电路里面的,

网友:
回答楼上的,R1007和R1009都是0欧姆,我用0欧姆的试了,一开机就跑00

网友:
没图纸,又没人回答你的时候。只有慢慢换了。或许不是这个电阻引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