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能不能单独加表

楼主(2010-03-15):
st 80g的硬盘,有坏道,自校准后 全盘X,用MHdd搽除后检测 有一个红色的色块 ,超级终端 能不能把检测到的色块加到表,就跟火速挪移版主的加P表那样 ,在超级终端如何操作。

网友:
还有m0,2,2,,,,,2 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命令,在说明书里面没找到说明,用过的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可以的,你自己去研究指令就行了,3K也只是把指令整合了一下而已。
后面那个是11代起的指令。

网友:
好几天没看到你回复得帖子了 ,指令看了看没找到 ,是几级得指令?

网友:
还有m0,2,2,,,,,2 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命令,在说明书里面没找到说明,用过的帮忙解释一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指令

Level T 'm': Rev 0012.0000, Flash,   FormatPartition, m[Partition],[FormatOpts],[DefectListOpts],[MaxWrRetryCnt],[MaxRdRetryCnt],
[MaxEccTLevel],[MaxCertifyTrkRewrites],[ValidKey],[DataPatt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