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花屏

楼主(2010-03-15):
接到一台X61花屏 怀疑是北桥虚焊 请问这款北桥的珠子是无铅的还是有铅的 薄板做BGA要注意些什么 X61花屏是这款机子的通病吗 如何加强散热 谢谢指点

网友:
X61很少花屏的,集显的,建议你先换内存,不要轻易做北桥,那个桥是无铅的,给你做搞不好班子做报废。

网友:
X61是965芯片组的 主板从945芯片组开始就用无铅工艺了

网友:
确定是无铅的。 如果桥下是灌了胶,就要小心了,很有可能报废板子。取时要温度高一些。

网友:
灌胶的基本就没戏

网友:
这个板子最好不要动北桥,弄了多半都报废,即使勉强好了,也是不稳定的

网友:
先报风险,花屏的话就先压压看,行的话就好了,不行的话就只能取下重新做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 北桥还是要换的 呵呵

网友:
北桥取下了 无铅的 无封胶 没掉点 呵呵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分享下

网友:
拆了北桥 等货到 到了焊好分享吧

网友:
有风险啊 ,看有没打有黑胶

网友:
换了北桥 还是一样的花屏 外接正常 应该不是北桥问题 LVDS数据线电压都在1点几伏以上,应该正常 3.3V供电压降到3V 外接3.3显示也是花屏 请求高手解答 是不是屏的问题 客户反应是摔了一下出现这样的问题 花屏是竖杠 只有前半部分有 而且是灰白的 不是彩色竖杠 请哪位帮分析一下 谢谢了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
就是屏的事,换屏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