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宏基本显卡维修

楼主(2010-03-15):
今天一件郁闷事   一个宏基的笔记本
客户说是被别人以前焊过显卡的 用了大概半年 显卡是GO7300—N—A3的  最初是花屏
系统外面正常 进系统后满屏幕闪外接显示器又正常 但是进系统后就直接本机屏显示了
再切换不过去了 外接的显示器黑屏
客户说是显卡坏了  以前修过 我就没多想  直接拆了加焊
加焊用的是的R360C 下面温度180 上面最高235
加焊完成后发现显卡芯片鼓泡 没在意 通电测试 正常 挂硬盘进系统也正常 以为搞定了
结果装起来时就白屏了 还闪的很厉害 完全看不见
以为是显卡坏了 就换了一个显卡用同样的温度 因为考虑到前面那个显卡鼓泡可能是因为被别人以前焊过几次的 所以没有用低的温度
还是用这个温度做的显卡 这个温度焊V3000没问题的 从来没做坏过的  这个曲线是黑马的思路用的
结果做完一看 又鼓泡了 通电后和原来一样 也是白屏 闪
大家说是温度的问题还是和显卡没关系啊
不好理解的就是为什么加焊后第一次能正常显示  后来就不行呢
快下班了 也没接外显试过 可是换过几张屏  一样白屏 闪

网友:
上面温度太高了 吧显卡芯片吹起泡了 我的基本都是上部温度低。你的怎么上部温度高呀
再就是插上测温线看看了  这样才能肯定

网友:
我都是用土方法来做bga ,非常好。

网友:
我也这样认为
可这个温度做过好多V3000也没问题啊  不下20几台
还有一些华硕A8J 之类
难道这个显卡芯片耐温低一些?  这个也是无铅的芯片啊
头晕了

网友:
下面温度高,上面温度低
这是不会坏芯片的

网友:
可我的破东东是两温区的啊
要是下面高的话  很容易掉元件  下面整个发热盘一起加热的板子背面都一个温度
我们这里很多人都用两温区的 他们都用的好好的 没这么麻烦过 可能我的机器没摸熟吧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不止是宏碁的是这样上次修一个方正7300显卡的时候也是这样!最后弄明白了是我把上部风嘴的风量调太大了,风嘴离显卡芯片太高了所以鼓包。最后我把风量调到2-3之间把上部风嘴给芯片盖住把风嘴调离到离主板只有一点缝隙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这个做的时候要注意啊 鼓包的话要不就是温度过高要不就是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