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接口

楼主(2010-03-15):
LG   LM150X08(A4)(NA)   DF14单八位   双灯宽口   3.3   ZAN3V4.0TTL ..请问高手这是什么意思,给小弟一个满意的答复,谢谢

网友:
DF14:连接器
单八位:单通道/8bit
双灯:2CCFL
3.3:VDD
ZAN3:SCALER?
不确定~

网友:
好像是LG的15寸屏,屏接口为单8位的TTL,双灯管大口,屏供电为3.3V.好像就这么多了,你从哪里查到的信息,我经常是有屏但找不到这些信息?

网友:
好像是LG的15寸屏,屏接口为单8位的TTL,双灯管大口,屏供电为3.3V.好像就这么多了,你从哪里查到的信息,我经常是有屏但找不到这些信息?
引用 网友A:

在百度里差到很多的这样信息,你可以试查一下吧,是查《屏接口定义》

你们这样说的答案基本可以,证明屏是用3.3V供电

网友:
这是单八屏线 ,       3.3是屏供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