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4 AM2L 不跑码

楼主(2010-03-15):
主板开始都装系统好好的,关机后换板子在试就不行了,而且是几片板子都是同一故障,桥也加焊,值过球。
复位正常,各电压也都有,唯独CPU核心电压装上U就0.9V ,装负载就1.6V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要是这个问题的话会是什么引起的呢? 供电IC吗? 求助啊。。。。
有没有谁有这板子的BIOS的啊,发个试试,谢谢先!
我来回答
cpu

网友:
跑什么啊 是不是CPU坏了啊

网友:
这属于CPU核心供电不正常,当上CPU时,功率不足,电压下降,一般换电源IC即可解决问题,不行再看CPU供电的其他元件有无不正常.

网友:
先帮你排除掉BIOS的问题。再看下各个VID电压,参考电源管理的逻辑图看输出是不是有问题。另外桥虚焊也会造成这个问题。。。

网友:
我在官网下的BIOS好像不对的,谁有发个给我啊!

网友:
这样的扳子我见了很多,NV芯片的很多这样的问题,就U供电低点,其他电压都上来了,假负载电压正常,我都是按桥芯片坏了处理的。。。。。。因为没有芯片换,所以也不得证实,不能肯定确切的问题,很多维修站的人也搞不定,如果能修好这样的问题,不是桥坏,那就发达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