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的电流一直向上长不停?华硕机子

楼主(2010-03-15):
一台华硕的本本,什么型号了记不得了。。反正是15的屏那种。。。。当时用户拿来说是有几个键按起没反应,其它一切正常。
当既就调了一个新的键盘换上,故障依旧,还是那两三个键用不起。外接一试,外接全正常。只能给用户说是主板问题,要留下来修了。

结果:拆机后发现主板正中间北桥(是ATI芯片组的)边上是有一点发霉,确定是进过水的,而且应该是好久了。。但感觉只有一小点进水,不严重。二话不说,直接上香蕉水洗过,再加焊了它下面的一个8510E 的I/O芯片。。。。本想应该就好了。。没想到啊。。上电一看。。。
电流直到0.6左右就不动了。。。完全没有跑起来。。。这哈晕了三。。。。再仔细看了发霉处的一个小电阻,感觉有一边的触点没腐蚀了。。。于是取下来。。加锡。。再焊上去。。。。这哈奇怪的问题就出现啦

一开机电流到0.7左右,然后就是缓缓的。。一点一点的向上升。。。。电流针是完全没有跳变的哈。。基本上算是匀速的上升。。。我试过只要不取电源。。。能上到3A多。。。就不敢再试了。。。摸板上没一个芯片发烫。。。。。就是这种情况。。

最后师父一口咬定。。。这种情况就是I/O不良。。。。结果喃。。。。。换了8510还是一样。。。

再后来查到网卡芯片和1394芯片确实是坏了的。。。。但第二天找了两个换上。。。故障还是一样。。。。。

现在完全没思路了。。。机子已交给我另一个师父。。。已有三天了。。还是没有结果。。。。

请问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电流一直向上升的情况啊?这是什么问题哦。。。该从哪里查起喃。。。

谢谢了

网友: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啊。。我两个师父现在都没搞定的本子。。。。还望大家留下点建设性的意见啊。

网友:
电流匀速升。一般来说就是FF

网友:
电流一直升就是和电流不跳变一样的?意思就是没跑码?那这种不跑码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修法啊?

CPU还是有工作温度的。。。

千万不要沉啦。。。问题还在等待中。。。。

网友:
是的,应该是没有跑码,用不跑骂码方式查

网友:
试过换南桥呢?

网友:
查一下CPU的工作条件再说,重点是:时钟和复位

网友:
今天板子被我师父退回来了。。。意料之中的。。。修不起。。。唉。。真的晕死了。。
仔细看了哈板上的维修过的地方。。。桥是没有动过的。。。I/O也没换过。。只动过声卡和一个电源芯片PS开头的。。。
现在板子是通电电流到0.7至0.8之前。。电流也不一直慢慢向上长了。。。还有了一次跳变。。。但还是不亮。。。。感觉有点像是没有到内存。。。。

没法了。。。正好前两天接到一台一样的机子。。。也是点不亮。。但做过北桥ATI的。。好了。。。现在只有把这板换上去给用户了。。。
这一台嘛就只有算用户倒霉了。。只有说修不起。。。。

唉。。。可悲啊我

网友:
就是啊就怕修点得亮的机子,修到要是点不亮了就是有陪了,信号楼主还有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