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笔记本维修思路

楼主(2010-03-15):
小弟刚从学校毕业,刚找到一份工作,实践经验不足 ,想请教各位大哥一点问题.开机电流偏大和偏小得维修思路....还有就是 无待机跟什么有关...

网友:
待机电流,正常一般为。0.01-0.05之间。 开机电流偏大,一般有短路的地方,开机电流偏小,一般是电路中,还有其它芯片没有正常工作。
无待机,一般是待机电路中,有断线,或者有短路的地方,或者有开路的地方。无待机,重点检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首先理论要熟悉,在此基础上多实践,慢慢就有自己的一套思路。

网友:
有的机器本来就没有待机电流,主要看主供电有没有下去

网友:
待机电流,正常一般为。0.01-0.05之间。 开机电流偏大,一般有短路的地方,开机电流偏小,一般是电路中,还有其它芯片没有正常工作。
无待机,一般是待机电路中,有断线,或者有短路的地方,或者有开路的地方。无待 ...
引用 网友A:

厉害啊,工程师就是不同,能交个朋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