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仅上方显示如线条状,但其它地方显示正常,是何原因?内附图

楼主(2010-03-15):
一个17寸美格显示器,
显示屏仅上方显示如线条状,但其它地方显示正常,是何原因?见如下附图,这叫什么故障?
检查了一下电路板,好像也没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检查下场扫描输出电路吧,重点检查供电,和旁边的电容,还有二极管,最好是用代换法。

网友:
看下这个贴子一样的毛病:求助——显示器画面整幅出现黑色闪动横线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8776-1-1.html

网友:
换下场自举二极管

网友:
我也搞了一个这样的问题的机子,只是没有搞好.当然没有好的机子代换测试,在这儿不敢乱说了,得向各位大侠好好学习.不过本人已解决AOC类似的问题.是场扫描的电容有问题.是热敏电容

网友:
有什么最新经验可要与我们分享哦.我的QQ是87522420

网友:
回复 网友A:

300v大滤波电容,换了吧

网友:
加速极电压是否过高 调一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查一下亮度电路及阴极控制电路

网友:
呵呵,这是加速供电电容失效所致,换了就好得

网友:
查哈场块周围的电容

网友:
场线性不好,遇到过一次是场输出块外围升压二极管的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影响加速极电路的元件参数变化引起,先调一下加速极,再调焦,等一会再视察,没有什么就可以用了,还有问题那就要那有虚焊了,电容等问题了。

网友:
加速极电压过高,调低即可。。。。。。。

网友:
应该是加速极电压的问题,非常感谢上面各位版主及各位兄弟,调了一下高压包上的SCREEN加速电压调整旋钮,可以恢复正常显示了。
不过晚上关机后,第二天早上刚开机时又会像图片的情况,但过两、三分钟后自动恢复正常显示,请问各位这又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加速供电电容失效啊?加速供电电容是不是指上面那个很大的(150uF/450wV电容)啊?

网友:
场扫描供电二级管 和小电容

网友:
场正压部分,如果是屏幕下面有问题,就查负压部分

网友:
加速供电电容容量很小

网友:
我也有台机子像这样的,但不是在上面,而是在下边。场块换了,几乎把场机关的电容都换了。未不见好。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美格的,也是上半部分五分之一处有横条纹, 我只补焊了一下场芯片就好了。

网友:
查供电,没问题的话考虑换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