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69T主板,黑屏

楼主(2010-03-15):
一块昂达A69T主板,遭雷击,集成网卡烧毁,拆掉上CPU,内存,开机跑到7F停始。显示屏无显示,但是显示器的指示灯提示有信号输入,变灯。插上外显卡,复位灯间歇闪烁,复位电压随着出现和消失。复位失败,不断重复跑马。修到现在,找不到思路了,有修过的麻烦指教一二,谢谢了
cpu
显卡
黑屏

网友:
估计桥挂了

网友:
还跑码啊?

网友:
用键盘可以重启的,蜂鸣器也有一声启动完成音,短嘀。

网友:
换内存供电管,刷BIOS

网友:
刷BIOS 应该是BIOS 问题

网友:
昂达主板好像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