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花给一朵,高手把手牵,屏供电电路请教

楼主(2010-03-15):
早几天有位哥们发贴,屏供电DC电路没有输出,发了这么个图,下来看了几天,实在没看明白,向各高手请教一二,希望看见鲜花的高手来指点一二,谢过 了
总图如下,上面的标注是我PS出来的(前面发贴的哥们,你的屏应该是IC控制脚相关电路故障,导致开机时能量到偏低的电压,一会就没了,如果看到此贴,欢迎加入请教行列)

其中IC是一个PWM控制IC,和普通电源PWM IC差不多,也一样的有IC工作充许控制脚,振荡脚,基准电压输出脚?输出电压取样反馈脚,开关控制输出脚。输出有三路电压,两路升压9V 22V,一路降压-6V,9V升压看得懂,可是22V升压和-6V降压看不明白,希望高手指点。

升压1:(个人理解,如有误请指点)
正常加电时电容充电,简化电路如下:(找不着场管的图标,用个三极管替了):

这时候Vout=Vin

Q1导通时

这时候Vin通过开关管到地,L1储能,由于二极管单向导通特性,电容上电压维持不变,Vout=Vin (忽略负载损耗)

开关管关闭时:

由于电流变小,电感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势V_L,左负右正(电感储存的能量释放),和Vin一起叠加,给C1充电,这时候Vout=Vin+V_L达到升压的目的。

想请问的是:
1、负电压是怎么产生的?是什么原理
2、22V升压和9V升压用同一个开关管,同一个电感,为什么升压1电路输出是9V,而升压2输出是22V?是什么原理?

网友:
负压的产生和22V的升压都是靠电容的充放电来完成的,
1,负压的产生
   当场管截止的时候会对电容直接充电,行成个左正右负的电压,当场管导通的时候,电容左边正电对地经负载再回到电容右边,行成一个负压,
2,22V升压的产生
   当场管导通的时候,电容充电,左负右正(9V),当场管截止时,电容两端电压相等,不充放电,当场管再次导通时,电容放电,经22V负载通过场管回到电容左端,此时负载的总电压为9V+(22V负载的2个电容电压)=22V

本人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不对的还请指教

网友:
谢楼上兄弟,受教了,-6V降压说得有理(个人受点拔后的理解),但22V升压没看明白,继续求解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的,首先,VA点的电压是升压1电路过来的9V,经过一个二极管对第一个电容充电,此时电容两端获得一个电压,当场关导通的时候,电容左端接地,电容会放点,电流有电容右端出来,经过负载进如地,再经过场管回到电容左端,形成一个电压,此时,第一个电容右端的电压就是9V+第一个电容充电时所获得的电压,这个电压再进入第二个电容充电。。。。。和第一个电容的工作情况一样,但是第二个电容的电压就是[(9V+第一个电容充电时所获得的电压)+(9V+第一个电容充电时所获得的电压+这个电压对第二个电容充电时获得的电压)]=22V,他是经过2次升压,串联才得的22V的高电压。不知道这样说能不能理解,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有高人还1请高人多多指点啊
按这样的电路来看,只要场管坏了,或者不工作,电容坏了,或者上面的二极管坏了一个,都会影响到整个电路多组电压没有输出,了解这个电路实在是对维修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网友:
再有,LZ画个这个电路的等效电路图出来就很好分析的了

网友:
同意2楼的解释,说穿了就是靠开关管的导通和截止,利用多个二极管和电容上电压的叠加升压的。

网友:
在Google和百度上搜索下 倍压电路 。

网友:
昨天没有空看,今天仔细学习了一下zpsgthjm 兄弟的贴子,终于悟出点道,感 谢 楼上几位的指教

我理解和楼上兄弟有点不一样,不知对不对

上个简图:

1、开关管Q1导通时,VA点电压9V通过D2向C1充电,左负右正,右端电压=VA=9V,同时C2也通过D2 D4 D3充电,C2右边电=9V,此时VB电压为0V(开关管导通了嘛)               这一点和zpsgthjm 兄弟理解的一样

2、开关管Q1闭合时,VB点电压=Vin 3.3V+v_L(L1感应电压)=Vout=9V,这个电压加在电容C1 C2左边,和原来的电压叠加,电容C1,C2右边的电压=原来的9V+VB 9V=18伏约等于22V

3、不是很理解的是:C2这一路起到什么作用,似乎只用C1一路就可以达到升压目的,是不是为了增大电流用?

网友:
倍压电路的内阻是很大的,不能提供大的负载电流,输出的电压很容易受负载的变化而波动。因此,用两路“并联”输出,提高带负载的能力,减少电压波动。
你这个图看的不太清楚,我分析C2这路还有个功能:给稳压电路三极管提供一个更高的偏置电压,使其稳定的工作在放大区,保证稳压电路的性能。

网友:
不错!有没有屏上的供电电路。和升压电路?

网友:
回楼上,其实1楼的就是屏供电电路,除了屏IC供电没在里面,不过哪个简单,无非直接用3.3V或者是5V,或者再用三端线性电路变压IC变出所需的电压罢了,如同1117-18变出1.8V电压一样(屏上是不是要用到1.8V不知道,打个比方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第2点的解释不行的通哦,当电容充电时要产生一个回路才能放电,提供一个电压,这个电路图在二极管的作用下产生不了回路啊。。。。。。。再有这个电容充电也要有回路的,左边正电,右边的负极从哪来呢????

网友:
按我的理解应该是等场管再次导通的时候电容才能放电,而且才是正向电压哦。。。。。。

网友:
zpsgthjm 兄弟,按照我的理解的思路的话,其实C1 C2在这个电路只是作为提供倍压作用罢了,并非真正的储能,真正供电是由D4负极的哪个电容承担滤波和储能作用。
刚才BAIDU了一下 倍压电路 ,应该正解是:
开关管关闭时,VB加在C1左边,C1通过D4,D4右边的储能电容C,地,电源内阻,L1进行放电。
个人理解应该是这样的

百度出来的倍压电路原理:我看到了C1电压 串联相加  ,通俗来讲就是 叠加,我的理解是:我们简化图中的C1=下图中的C1,简化图中D4右边的电容=下图中的C2

二倍压整流电路。电路由变压器B、两个整流 二极管D1、D2及两个电容器C1、C2组成。其工作原理如下:

  e2 正半周(上正下负)时,二极管D1导通,D2 截止,电流经过D1 对C1充电,将电容Cl上的电压充到接近e2 的峰值,并基本保持不变。e2 为负半周(上负下正)时,二极管D2导通,Dl截止。此时,Cl上的电压Uc1=与电源电压e2 串联相加,电流经D2 对电容C2 充电,充电电压Uc2=e2 峰值+1.2E2≈。如此反复充电,C2 上的电压就基本上是了。它的值是变压器电级电压的二倍,所以叫做二倍压整流电路。

在此感谢管理员给本贴加精华!

网友:
兄弟,按你说的,电压加到C1,C2左边,经过电源内阻再出来,经过负载,那这个电压应该是-22V啊。。。。。。而且这个电源不是变化的正玄波,没有反向的电压,怎么个叠加法呢????我之钱的解释也是错误的,搞糊涂了。。。。这个电路好象不是倍压电路哦。。。。即使是也是有很大差别的,
首先,Q1截止,C1,C2左边电压为9V,左右两边由D1,D2等二极管连通,可以视为无压差,电容不充电,当Q1导通,左边接地,VA的9V开始对电容,C1,C2充电,电压都为9V,同时C1对C2放电,使C2容量增加,电压升高,可以视为原来电压的2倍,18V,此时,C2电压还是左负右正,跟电感VB电压9V,左负右正串联,此时,C2右边储能滤波电容两端的电压应该大于22V,即:9+18V=5=27V,实际电路中二极管等元件的损耗应该在24V左右,正好如余老师说的:“给稳压电路三极管提供一个更高的偏置电压,使其稳定的工作在放大区,保证稳压电路的性能。”不知道还有没有比我这个更好的解释呢好了,到此为止,我头大了。。。。。。

网友:
受教了师傅们的精彩演讲,在下努力学习。谢谢!!

网友:
期待第二位高手出现解惑

网友:
顶上啊,别让他沉,期待来个权威点的任务来分析下哦。。。。。。

网友:
呵呵,长见识了,22V应该是多次升压才有的,类似日常生活中的那个扑灭苍蝇的拍子一样吧,好像那个也是多个电容进行倍压升压而来。

网友:
22V就是倍压整流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