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植球,请教大哥们!谢谢

楼主(2010-03-15):
这几天买了新的BGA机器,送了33片钢网和植球台,我随便找了废板子,拆了南桥,想试试植球,可是植了2天,植了6次,没有成功过,其余都很好,就是最后一步,风枪加热的时候,不管开200度还是400度,一加热就变形,请问怎么办,朋友让我吹的时候一个手拿镊子压着,可还是不行,我实在没信心了,请教大哥们给我个详细教程,我用的是专用钢网,通用的也一样

网友:
你用的是那种哟,我们多半都用恒温台的,先把珠子方好到芯片上,然后把芯片放到恒温太上,我的温度调一般调到230度,这样植一片芯片只要几分种,而且可以植的得很好。建议你买一台
你开到400度估计你的芯片也完了

网友:
我是用镊子背面去压,分2次植完,每次植大概一半左右,要不然不好压,我用的是基地卖的33片,专用的我没试过变形,因为新的33片比以前的要厚一点,以前买的通用网就比较容易变形,有点薄

网友:
把钢网拿下来再吹!

网友:
把钢网拿下来。300度吹

网友:
要带网吹的,不过要把风枪头取下来,开到320度左右,连续转圈吹,如果锡珠仍然不化,估计你把芯片放在了导热很好的金属物上,比如CPU铝散热片上.正确的方法是植好珠的芯片放在木块或空的薄铁片盒上,这样风枪的温度不会很快被导掉,从而引起开400度锡珠也不化!

网友:
去掉钢网
焊膏适量。 要有适当的风

网友:
哪一种方法好一点

网友:
熟能生巧,多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
我就用 普通850风枪 拿掉风头直接吹也没向楼主说的钢网变形啊,感觉是不是钢网质量买差了

网友:
钢网不行。要厚实点的,买的什么BGA送的质量这么差。
吹的时候要旋转。

网友:
打电话来,我教你
王林志

网友:
我用小锡炉搞,加层耐高温的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