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6WA改通用高压板

楼主(2010-03-16):
接手一台ACER 1916W A液晶不通电,打开后铺一眼见到的就是几个爆浆电容,更换爆浆电容测了一下整流和保险管,没问题。试通电,亮绿灯,无显示。用强光手电通照屏幕可以看到显示的内容。用通用高压板能点亮灯管,在灯管亮的情况下接上信号线显示正常,确定为高压板故障。检查高压板发现烧掉了一个贴片保险、两个贴片三极管和40T03GP,BIT3713可能也挂了。因找不到代换元件,以及不能确定还有没有其它元件损坏,所以决定上通用高压板。改后开机20钟左右摸了一下高压变压器,感觉温度不高,不烫手,连续开机2天没出现故障。看图:
ACER 1916WA

chimei的屏

电源高压一体板

网友:
这个高压板装上去可能会出现返修的情况
你测量下给高压板的供电多少V
上次我修一个就是换高压板  电压是19V的  过几天高压板就挂了

网友:
换个质量好点的高压板吧,它的供电为15V,能用几个月就返修了。呵呵

网友:
发了这么多图,我还以为是修好了高压部分,没想到就是简单的换一根高压条。不过辛苦了楼主。
对了,还要看看高压的供电是多少伏,高于15以上,我想用不了多长时间的。发热量大。

网友:
我改了。用19V的不怕啊。用了很久都没有出现问题啊。。是不是LZ用的高压条质量差的缘故啊。。

网友:
能修好的机器,大家为什么喜欢用普通的高压条来改。修好这块板即省钱还快。备件在网上又不是找不到。

网友:
ACER1916W 改高压 很容易坏的 用不了几天 到时开亏一片高压
再着你的高压质量太差 更是用不了几天的 不要高兴太早了

网友:
没事楼主   一年左右没问题        你和我的方法是一样的      我改的都是网吧用的         都快一年了   一个都没回来的   放心   支持

网友:
回6楼 我买的高压板 9元 钱一个 一个场管最少4元吧。你换个件修好板收多少。我换个板只要100块。而且不给顾客换件 顾客也不爱给钱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通用电源高压一体板呢?不是更放心吗?

网友:
一般是不会坏的,我也这么改装过,用了都快一年了,没事

网友:
我有时也改这个高压板,跟楼主有的区别是,我把新高压板的灯接口焊接到原灯接口,割断原灯口线路。。。。这样,铁壳好盖!!插线也方便!

网友:
和我的干法一样

网友:
供电确实是15点几V,不过开机一段时间后没有发现高压条有发热到烫手的程度。关于这台机的使用情况如果发现再烧高压条,我会第一时间报告的,谢谢。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通用电源高压一体板呢?不是更放心吗?
引用 网友A:

在淘宝网找过了, 没找到,烧坏的元件在我这个小城市里根本买不到。所以才改的高压板。还有本人是新手,能自己动手去改,已经是大胆的尝试了。这是我第一次改高压板并改成功的,谢谢。

网友:
发了这么多图,我还以为是修好了高压部分,没想到就是简单的换一根高压条。不过辛苦了楼主。
对了,还要看看高压的供电是多少伏,高于15以上,我想用不了多长时间的。发热量大。
引用 网友B:

在网上包括本论坛都找不到此机改通用高压板的详细帖子,所以我才写了此帖,只要是想给一些遇到此机要改高压板的朋友作为参考,当然对于高手来说这是小菜一碟。我改此机之前真是无从下手,因为要在原一体板上找供电并且要断开原高压部份。关于此通用高压条,供电电压为9-13V,我也是问过卖家说15V供电是没问题的我才敢装上去的。客户每天都会开机10个小时以上,如果出问题我会第一时间报告。

网友:
我有时也改这个高压板,跟楼主有的区别是,我把新高压板的灯接口焊接到原灯接口,割断原灯口线路。。。。这样,铁壳好盖!!插线也方便!
引用 网友C:

好主意!学习了。

网友:
这个高压板装上去可能会出现返修的情况
你测量下给高压板的供电多少V
上次我修一个就是换高压板  电压是19V的  过几天高压板就挂了
引用 网友D:

经过我在网上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这个机子有不同厂家代工的,会有不同的电源高压一体板。你遇到的跟我这台不一样,这台是15V供电的。电路板上有台达的标志。

网友:
能修好的机器,大家为什么喜欢用普通的高压条来改。修好这块板即省钱还快。备件在网上又不是找不到。
引用 网友E:

这块板要是能修好,诂计肯定是高手并且很容易找到元件。因为我是新手,不小心拆BIT3713时把底板给吹坏了,并且查到有几个贴片三极管坏了(W2K和W2X)根本就不知拿什么代换。BIT3713和40T03GP倒是找到了,不过高压板才15元,不见得就贵很多,只是它的质量要时间来考验。谢谢回复。

网友:
这种高压板我修好过一个,我修的那个和楼主的一样,但是我修的那个你指的那三极管好像没坏,我修的那个是箭头指的那里的电阻也坏了 ,40T03也坏了,修好和改好的显示器是不一样的楼主

网友:
还是坚持修,是在不行再改通用的板子

网友:
其中的道理我是明白的,以后我一定会坚持的,不会动不动就改通用板的,谢谢楼上各位指教。

网友:
本人认为能修的尽量修复,万不得已再换板,即使换版最基本的参数也要接近。侥幸心里不可取

网友:
像新手.修不好.咋办啊..还不是得改..

网友(2010-04-20):
先谢谢楼主分享案例 从图看楼主改的高压条的线连接的有点乱,万一磨破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我改高压条后都是用胶枪将线固定好 后在装机

网友:
支持,鼓励楼主,我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