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 KH439 IC型号 或者哪们大虾有图纸??

楼主(2010-03-16):
七喜 KH439   主板:KSW01/KSW91  LA-4611P
芯片组:SIS 968 SIS M672FchinafixIS307ELV
机器进水,不开机。怀疑一颗IC损坏,手机没有图纸,IC的Marker也看不出厂家。
请各位大虾帮帮忙。

主板是是PU8

IC正反面图片和标注

网友:
自己顶起来,大哥们没有一个知道的吗?????

网友:
P 代表 Power  U  代表 unite       应该是电源部分的一个双场效应管,一般以双N的居多,就可看Lz的分析能力了,看看8个引脚的相互关系和旁边的控制IC找突破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