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15B掉电

楼主(2010-03-16):
拆机后发现在北桥和南桥都有被焊过的痕迹,胶未除,按开机按扭后2-3秒钟掉电,测量无CPU供电,有时按按CPU座附近,电压就能出来不掉电了,但是仍然点不亮,加焊CPU座无果,南北桥也除胶重新加焊过

网友:
换U试,这款机器U坏的多,得考虑

网友:
查北桥到CPU的线?
家焊北桥!

网友:
焊北桥 有的能解决问题

网友:
LZ说过了,加焊了北桥也不起作用,个人感觉CPU无供电引起的掉电,估计座坏了,此机器坏的挺多,有经验的师傅多说说这机器的维修经验

网友:
找CPU的供电脚  看看那里给的电压

网友:
压CPU座旁边就会有电压出来,是不是CPU核心IC有虚焊呢?

网友:
那板子好垃圾的,加焊没什么用的,重做北桥试下吧,那两个桥都容易虚焊的

网友:
这机器CPU容易死亡

网友:
先加焊北桥啊

网友:
用内存假负载打一下阻值确定一下是不是北桥空焊!

网友:
不过显卡 哪就是北桥   有时候 DELL 要用原装设配器

网友:
北桥的问题,重做下

网友:
我也晕了啊  是不是适配器的时期啊

网友:
楼主应该说详细一点把,是装CPU 掉电还是不装CPU也掉电啊,这两种修法是不一样的,先区别开来,不装CPU掉电重点看下有没有短路、芯片和MOS管有无问题

网友:
换CPU,这个机器CPU容易坏

网友:
是不是现在去了

网友:
CPU先换一个看看,另外CPU座感觉是问题比较多的,AMD的U发热量太高

网友:
要我也先换一个U在说。前几天碰到一台V3000的也是U 坏了

网友:
向毛主席保证是U坏了

网友:
怀疑过U,但是有时就能有电压,也发热,但是手上没U,而且怀疑座的可能性大,没重置北桥,有经验的都来说说这机器常见的故障吧
6515 6220 等这几种机型鼠标乱跑,换适配器就好了

网友:
这种机器坏CPU的最多 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