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9V点不亮

楼主(2010-03-16):
诊断卡显示D5 D6,集成内存,显卡、显存、内存颗粒被别人加焊过,再插上一条内存诊断卡跑D9 0A,不过内存
清理主板重新加焊了一下显卡无果,是不是集成的内存颗粒有坏的,应该怎么去测去修?

网友:
没修好给客户了,有经验的师傅分享一下此机器的维修经验吧

网友:
先打一下阻值对不对,找一条内存的颗粒一样的把它全换了之后,看行不行,再做一个北桥呢

网友:
看看北桥吧
应该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