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故障

楼主(2010-03-16):
T42出现IBM的图标不能进系统,然后出现这样的提示,
ERROR
0619arallol port configuration Changed
ERROR
Resonrce Conflict- Allocation error static node#02
Press F1 to setup
翻译成中文是
      错误
  Parallol端口配置改变0619:
  错误
  资本配置错误的静态节点冲突——# 02
  按设定
我应该怎么修理呢,请各位大虾指点下。拜托拜托,加急

网友:
你刷下BLOS试下

网友:
拔下PC卡槽和MINI PCI槽的设备,进入CMOS设置恢复一下默认设置-保存退出

网友:
mini 和PC卡  都拿掉了,回复默认设置也不好用。
现在出现Resonrce Conflict- Allocation error static node#00              这个错误
先不刷BIOS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是不是BIOS回复默认设置不能把这个错误恢复呢,BIOS里面有这个设置没有啊 ?

网友:
主板之前修的哪?  南桥没有做好也那样

网友:
主板以前修的电源接口,现在发现按ESC可以进系统,刷BIOS怎么样。怕刷不亮了,

网友:
0169那是报错吧

网友:
楼上兄弟PCI报错是180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