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45GL的主板复位只有0.5V

楼主(2010-03-16):
本人现有一块昂达845GL的主板,刚开始是不能开机,换了I/O之后,能开机了,但是现在点不亮,上假负载,复位电压只有0.5V
不知道怎么办了!!

yzz163 -6 以后请写清楚标题!

网友:
如果PCI的RST只有0.5,一般就是SB  OVER了

网友:
你查下与复位电路相关的门电路和ATX的PG信号相连接的晶体管

网友:
能开机怎么还不亮呢不解???

网友:
跑复位电路门电路换了吗:

网友:
一步一步的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最好是先把接口对地阻值打一下,看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