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同方F5600电源输入小板上的320 10JK4代换求助

楼主(2010-03-16):
求助同方F5600电源输入小板上的320 10JK4管的代换
320 10JK4管不知道用什么替换 ,手里没有这型号,也没有找到资料,求助

我手里这管G极和S极是导通的。

求助啊,

网友:
10jk4是双二极管

网友:
HOHO,是不是搞二个二极管焊上就行了吧 ?谢谢王大修了。呵呵

网友:
求助同方F5600电源输入小板上的320 10JK4管的代换
320 10JK4管不知道用什么替换 ,手里没有这型号,也没有找到资料,求助

我手里这管G极和S极是导通的。

求助啊,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刚好有一台,小板上管子型号我这里是:s10p40

网友:
要注意 击穿电压和点流 免的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