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65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0-03-16):
开机转一下就停了,我查CPU上管,发现击穿了,我把上官全拆了,换上好的,下管又坏了,我怀疑电源管理芯片已坏,但是拿去给人家修,别人说是换了下北桥附近的电阻,说是电阻换一个烧一个,我量电阻也正常啊,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非常感谢!!!

管子换了不短路的,电阻应该不可能烧吧?

网友:
IC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我想也是啊,桥坏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它和CPU是同一路的,北桥坏会烧电阻不?

网友:
取下击穿的管子后打下北桥供电的对地阻值看北桥是否击穿。

网友:
看看北桥本身上面的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肯能是由于CPU附近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换一个烧一个,全换才行

网友:
我拆下来的都测过的,估计有管子性能不良了,谢谢大家,我有时间全换了试试,不行我就去买个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先 拆下来 量一下扳子是不是短路滴  在换上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子没有短路

网友:
把桥烤一下试试不行的话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