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3-16):
我今天量产成功后一个U盘用的雨林木风9.9 能引导但是按A装系统的时候就会进入DOS 用DM 和PQ也一个样?怎么回事? 还有就是我U盘是SM321(慧荣321)的芯片我量产完后以为是系统不行想换掉不知道该怎么取消USB-CDROM 现在我U盘是0字节了不能用了。 那位大哥帮帮兄弟。
芯片

网友:
重新量产 用的什么牌子的U盘 多大的

网友:
量产完后是两个U盘了怎么重新量啊 现在的U盘彻底完了 显示0KB了 都没法格式化了 用的4G 飚王诱惑 请高手帮我远程控制 帮我做个加我QQ 一块发上个量产工具谢谢了

网友:
慧荣主控量产前一定清空一次再量,进工程模式密码是一个空格,进设置密码是两个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