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贴 主板供电短路

楼主(2010-03-16):
手里一块精英945主板,昨天刚给装到机器上准备卖掉,结果不上电
因为时间紧,手里又没有其他板子,只能硬着头皮自己试试了(暗示菜鸟)

把板子拆下来,去掉所有配件,直插cpu,同样不上电.
去掉4项供电,上电了.
问题出在cpu供电上边.
测管子的对地阻止.发现一个上管有短路.
太爽了.换掉就ko了.

换之.
糊味
MD(脏话)
烧了

再换
糊味
MD(脏话)
烧了

这次换一对
MD
又烧了
还是那个上管

郁闷中..........
无意中发现在远处有一个电感,和一个单独的管子
我无语了,竟然离得那么远
原来他们是一对
一起换掉
正常

提醒和我一样粗心又菜的朋友
离得近不一定是一对

网友:
我看了,只有一个管子短路了.我错误的吧第一对的下管和第二对的上管当成一对了.因为第一对两个管子的距离是在太远了.

网友:
这么菜鸟,居然敢换,居然还好了,奇迹啊

网友:
额。。 楼主真是运气好。 - - 居然没烧坏板子.

网友:
也不算什么奇迹了.换了就好了,算什么奇迹

网友:
CPU还没挂?上管短了哦

网友:
牛人,你的U没被你挂了就不错了,知足吧,上一次烧了就不要再上了,肯定别的地方还有问题,仔细找就是了,

网友:
。,。。。。。。。。牛人 运气真好 这样都弄不死你的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