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基ZL5 不开机...!

楼主(2010-03-16):
接修一台 宏基ZL5 配置为 AMD CPU 256M内存 40G硬盘 SIS943南桥芯片 不开机故障 插上电源按开机键 无任何反应 所有指示灯都不亮 装电池也同样如此 把电源拔掉重插电池指示灯会闪一下就熄灭 测的适配器19.5V正常 测量开机按键是好的 开机按按键2脚为3.3V正常,南桥晶振电压一二脚分别为1.5V 1.1V  现在不知从何下手望高手指点迷津 谢谢..!

网友:
华硕遇到过这种问题。电源管理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