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D 84 二极管

楼主(2010-03-16):
电源上有个T2D 84
二极管
.取下测量正反都没阻值,应该是击穿断开了。
现在问题是,它是什么类型的管子。。可以用什么去代替。谢谢。。
电源

网友:
用在哪个地方?放上图片看看。如果会跑线路,在对比常用的图纸,就知道如何换了。

网友:
不好意思。在公司。电脑USB接口都封锁了。
传不了照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