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630K打印机出现放纸张进去后打印,并且打印的全部是乱码---在线等求答案

楼主(2010-03-16):
如题,一台630K打印机,放纸张进去后就出现这个问题,打印的全部是乱码,是英文字母,在线求助怎么维修,多谢

网友:
忘记说了,在打印的时候还出现噪音很大。

网友:
可能的故障有:1、打印机驱动问题。
2、主板的存储芯片有问题。
3、数据线及接口问题。
4、主板损坏如:接口芯片、门阵列电路、相关电阻电容等。

网友:
排除数据线驱动 一般是主板问题查IC1与接口这块电路

网友:
用1600K的驱动。的话是接口。并口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