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76问题

楼主(2010-03-16):
该显示器经常跳出自动调整,把连接按键板的插头拔了,就好了。我查按键板没发现有短路,拆了自动调整的按键也一样出自动调整。这是哪出问题,哪位大虾告诉下。

网友:
那不是最简单的事,全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2楼说的是实情,漏电是测不出来的吧,直接全换了不就了了

网友:
原来老跳自动调整,我换了驱动板上按键连线附近的电容,跳出的次数少了。我是怕故障出在驱动板上,不在按键板上。还有,换电容前,拔了按键板连线也不跳自动调整。

网友:
全换掉吧,造价也不是太高,漏电的可能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