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A100 AMD主板跑87重启

楼主(2010-03-16):
东芝 A100 AMD主板跑87重启,主板号是6050A2052401-mb,好几片都是这样,内存也换了好几条,
重启
板号
主板

网友:
刷BIOS试试看啊!

网友:
原先有一片板是没有PCIRST#,Q508坏,电压好了PCIRST#也正常了,还是跑87

网友:
一样的跑87

网友:
上电源,看一下电流到多少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看是不是内存槽虚焊了 啊

网友:
试下换U,

网友:
还是挑内存,后来换了一条三星 4200S 444的内存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