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菜鸟的问题

楼主(2010-03-16):
我这里一台宏基的19液晶。现在要改高压。高压的电压是19V的。我怕接高压板时间用不长。现在想降低电压是不是在19V上串联一个电阻就可以了啊。多少大的好呢

网友:
12V的高压条一般也都能用的,我的目前用了一年问题不大。

网友:
高压条是可以用19V的。它有个电压宽度的。我都改过不少拉。到现在都还没有问题来。。

网友:
直接上就行没问题的

网友:
直接上就行没问题的,19v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