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Z 196液晶问题

楼主(2010-03-16):
客户拿来一台长城Z196显示器,通电开机,蓝色指示灯一闪一闪,黑屏.打开后,用通用四灯小口高压板代换后,屏亮了,可是屏幕显示的颜色很浅呀,让人看着不舒服,用按键板调整也调不过来,请高手们指点如何去修,谢谢急

网友:
问题已解决,刚开始以为灯管也老化了,拆开后换了灯管,一不小心老屏给搞坏了,换好灯管后,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是屏中间多了一条一厘米宽的亮条呀,后来进入显示器工厂模式后,在色温选项中将其改成自动,就OK 了,虽然是修好了,可屏是坏了

网友:
呵呵,维修过程中学习的代价,不过这也很正常,只要能学会,有点代价还是不可避免的。望兄台今后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