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9液晶

楼主(2010-03-16):
今天碰到一台方正19液晶电源芯片炸飞 只能看到2,常用的电源IC有203D6    200D6  200A6

网友:
这个是203d6      但是换上之后应该还会这样   你在好好查查吧   肯定有坏的

网友:
电源管也IC可能一起都坏了

网友:
炸得这么严重。。。开关管肯定是坏了,,零点几欧的电阻也应该坏了。。。其它可能还有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方正的一般都是深圳晶冠代工的,也就是唯冠,最喜欢用203D6了,应该是这个,不会错的,开关管估计也坏了,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