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精英的A780GM-M3板CPU供电管烫!

楼主(2010-03-16):
这块板的AM2 CPU四组供电管其中二个下管(K3919)下面的板已烫变黄!有一个下管击穿了,对地短路,换之。测下管向CPU供电公共端对地阻值无穷大,不短路了。上U,开机屏显示了。过一会摸供电电感、上、下管还是较烫手!测CPU供电1.3V。断电测量供电端对地阻值只有6欧!拆下U测下管CPU供电端是无穷大。请教,会是CPU有短路了吗?还是本来阻值就是这么小?

网友:
现在CPU,功耗、电流都很大
核心供电电阻是很低的,一般只有几个欧姆

LZ可以把几相供电管和电源管理芯片全换掉试试
防止因电源管理芯片输出不平衡而导致某相行管过载烧毁

网友:
先一组上下管都换了    在试试

网友:
测量每组管的G极的对地二 极值都一样

网友:
我有一次也遇到这种情况了,管理芯片和场管都换了也不行,是不是PCB板里面的线也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