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SF2/661GX(ECS代工)

楼主(2010-03-16):
长城SF2/661GX(ECS代工),现在主板跑马C1报警,插不插内存都一样报警,刷BIOS换io都不好,测试内存供电,系统总线,数据地址,参考电压。上啦电压都正常,加焊U做,都不好使,数据地址总线阻值一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高见啊
刷BIOS

网友:
仔细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断线和掉件的都没有

网友:
我是长城维修站的,发来我修,江苏姜堰通杨路迅驰电脑 刘春荣 13952693968

网友:
这个BIOS我只找到一个 没有其它的了
发到你那修多少钱啊
能说一下大概那的故障吗

网友:
30,运费自理

网友:
这个是U座的问题,肯定的,

网友:
U做我加焊过

网友:
取下网卡试试

网友:
网卡也去掉了

网友:
内存旁边电阻有坏的没。

网友:
排阻都测量过了没有坏的

网友:
桥的问题也会C1跑不过哦

网友:
主板加焊了北桥 也不好使 我晕啊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主板已经交给客户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不过还是没有修好

网友(2010-05-15):
真是、
麻烦呀

网友:
SM BUS有问题,导致不认内存,我遇到过,最后换SB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