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开机画图一闪一闪的而且速度很快的怪问题

楼主(2010-03-16):
这台黑色的三星788DF一直用了蛮好的,卖给客户用了一个多月,出现了开机自测信息一闪一闪的,速度也很快能看到字符。而且进系统后

影约看到桌面的背景图。送去修了好几个月也没有修好,只好在这里求助各们高人。开机几分钟后能听到消磁藕合的声音,且反复这样响。

行管换的新的,且二次升压老是50几伏的跳变。

网友:
行包挂了。。。。。。。。。。。。。。。。。。

网友:
在同价位本本中,它的外观几乎是最精致漂亮的,键盘操作手感也舒适

网友:
测量下行电流看看,很有可能行包局部短路了,造成反复启动.

网友:
楼上的,没那么背吧。。要是真的行包挂了,那我就放弃了。

网友:
包的可能性很大,代换试之。

网友(2010-04-18):
楼上的,小弟还是个新手,学习中,还望说得详细点。
要是真是行包挂了,有维修的价值么》

网友:
一个包现在可能是25元不算运费

网友:
再有可以脱开包的+B脚,然后在二次电源上接一电灯做负载,开机,如果电压稳定,可以初断定行输出极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高压包有个AFC信号到CPU中有一个100K左右的电阻变大或失效.也会出现这种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