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71G电压问题

楼主(2010-03-16):
我的FP71G黑屏了,手头上有通用高压条,换上后烧掉,测12V输出端竟高达48V,所以把通用高压条烧掉,请问大侠们为什么12V输出端高达48V? 下一步如何进行?

网友:
待机或空载时12V输出端35V,有信号时输出48V

网友:
想想应是稳压坏了.光耦不知好坏了

网友:
输出电压高一般是耦有问题!但明基的高压板电路很好修的啊!!!为啥要改高压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