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压正常,但有轻微的电流声,怎么修?

楼主(2010-03-16):
HK350-55BP电源,先前故障是通电后5VSB有时输出正常,有时没有输出。后来换了2个470U200V电容后好了。现在的故障是一通电就有很微弱的电流声,短接黑线和绿线后,输出的电压都正常。辅助电源5VSB正常,输出通往KA7500B的12脚电压低,只有8.9V,正常好的应该在17V这样。KA7500B和339都换过,两个3198推动管也换过,周围的电阻都检查过,电容和二极管,稳压管都换过。现在怀疑辅助电路有问题,实在没思路了,向各位老师请教下,谢谢了!

网友:
你前级大电容都换了,前级的开关管怎么不换了试试呢?

网友:
我不短接绿线和黑线都有“吱吱”的声音,会和开关管有关吗?

网友:
辅助电源5VSB正常,输出通往KA7500B的12脚电压低,只有8.9V,正常好的应该在17V这样。
-------------------------------------
很明显待机辅助电源有问题。你换7500、393干啥?乱整。

着重检查给7500供电的这路为何只有8.9V?提示下:在原边(220V侧)有个电容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有响声也要考虑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
是啊,乱整!一点逻辑都没有,好的都给整坏。沿供电电路查啊。

网友:
17V输出变成8.9V就有问题,要么后级过载,整流管变质;要么前级或变压器有轻微短路或限流电阻阻值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