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0U白板,灰屏

楼主(2010-03-16):
长城1770U白板,灰屏,三极色的电压,G88V R92V B93V 重写过数据,在论坛里下的,一样,CPU坏了吗?
cpu

网友:
视放电路有问题。

网友:
三基色的电压应该不是截止状态吧,怎么会是视放有问题?那要查呢,能具体点吗

网友:
G1电压正常吗?

网友:
LM2407的1、3、5脚的电压分别是多少?TDA4886的16、19、22脚的电压又分别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