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罕见故障

楼主(2010-03-16):
小弟有款HP V3000的机器,单独用电池及设配器都正常,但是同时用的时候机器掉电,我细细观察了一下发现电池充电的时候电流打到2.66A,然后边充电边运行发现电流到4.3A的时候机器掉电,设配器的额定电流时3.5A,换了电池故障依旧,机器之前故障是开机不显,做北桥后能显,但出现的这个故障,客户说之前两个都能正常用;不知道是不是北桥没做好的缘故,望哪位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电流都到了4.几A了 你的适配器功率不够啊?

网友:
是不是U16跟U17坏掉了哦,和MAX8725E都换掉吧,

网友:
应该是电流达不到啊!   你用可调电源5A的拧到底试试!

网友:
用可调电源电流一样会掉`~ 4# 烟台老姜

网友:
我想应该是隔离保护电路故障  也可能做北桥的时候碰掉东西

网友:
哇靠,有MOS管短路啦,,,,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桥没做好。还是查充电电路

网友:
我看问题还是在充电部分,怀疑是充电电流过大,

网友:
充电电路有点小小的短路吧

网友:
这种怪问题,应该是跟隔离保护电路有关系的

网友:
隔离电路问题吧! 仔细查查哦!

网友:
应该是充电电路有轻微短路

网友:
拆下电池,只用电源开机看看能玩多久,看是不是跟电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