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开关弹菜单

楼主(2010-03-16):
海尔 HT-19365HW 触摸开关自动弹亮度和对比度请问如何维修。

网友:
这是不是换按键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触摸开关有问题了。你检查一下是不是进液了。烘干一下试试。

网友:
按键日久氧化生锈漏电 换了吧

网友:
触摸板怎么换按键啊 ~~把触摸板断开还跳出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