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80G 7200 7代 满盘都是色块。怎么修?

楼主(2010-03-16):
希捷80G 7200 7代 MHDD测试满盘都是色块。怎么修??低格吗??
刚刚低格了之后色块少了好多大约少了一半。。但还是有很多色块怎么??能否再低格一次还有用吗??低格硬盘有损害吗???
硬盘

网友:
用低格和添零还有MHDD的擦除 再不行就做SF吧

网友:
这样的硬盘还值不值得修啊?

网友:
开SF,会自动加入缺陷列表

网友:
从2开SF,估计起码要砍掉一个头。

网友:
低格好的可能性很小`做个SF能修好的几率还是有点的`不过手里要有工具才行哦`

网友:
做SF吧,如能通过就最好了,不能完成的话,估计也是应该要砍头了。用STR就可以啊。

网友:
其实这个即使低格 能修好的几率也不大

网友:
低格不解决问题的,我每次低格都导致问题更加糟糕,还是选择屏蔽吧

网友:
哎!试了好多软件搞不好。估计这盘没修得好了!

网友:
楼主先扫描一下看看效果如何,推荐你跑SF,因为这样做效果比较彻底,同时还要注意看SF是终端给出的信息,像你这种情况很有可能需要砍掉一个头

网友:
对于红绿快的问题,一般先用MHDD填0解决,要是遇上顽固红绿快可以用MHDD手工制作成坏道,然后用TH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