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PL不开机

楼主(2010-03-16):
今天接到一款945PL杂牌主板,上面贴的是联冠的牌子
开关针上面的电压正常,5V左右
现象是不开机,有时又能开机,开机后不跑码
不能开机时,用镊子点下南桥旁的晶振可以开机
但还是不跑码,不知从哪里下手?

网友:
点晶振能开机,先把晶振换了(电容)。

IO是什么型号,查一下IO的PDF,看IO参不参加开机。
要是是IO开机,就测南桥发给IO的开机信号过去了没,要是有就是IO(换IO),
没有就是南桥(查工作条件满足了没)。

不跑码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不开机。我也遇到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