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70跑完代码还不能显示

楼主(2010-03-16):
刚接手时进BIOS后无显示,于是先刷过BIOS看下,但刷过BIOS后依然一样。于是仔细观看主板,显卡明显鼓包了,是NF7300的显卡,显卡周边还有很多焊油,于是清洗下显卡周边的焊油,这次开机可进BIOS了,试了几次都可以,本以为没问题,但第二天开机还是进BIOS白屏,老板说先换显卡吧,换就换吧,换上去后依然一样,还伴有时开时不开,后来干脆不显了,看到主板上Mini PCI接口,但没焊上,于是在T40板上拆一个槽下来焊上去用老数据卡跑码,发现时跑85时跑D2时跑90或E1,跑到90感觉已经跑完了,但不论外接还是内接但还是不显。。。。。
     有朋友说可能报错了,看南桥旁边有一个类密码芯片的,在论坛上转了一圈发现有人也在找这个资料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04698&highlight=5570
希望有的朋友能有帮忙下,先谢谢

网友:
呵呵这个难找哦

网友:
是nvidia的問題
這款機器大多有這種毛病
通常都是lcd不顯示外接畫面異常
不然就是lcd只有背光外接無畫面
換掉顯示晶片就好了

网友:
显卡换了,可还是不成。有时看似通病,但非是通病

网友:
你的情况特殊 我遇到几台5570  更换显卡都是OK 的

网友:
是不是显卡下面掉点了,这板子容易变形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5570的,修了几台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鼓包了就不能再用了 换个全新的就OK 了   这个机器显卡是通病 别的问题到还是很少见

网友:
我修了也是好几台ZR1的板,也是太多数是显卡问题。这显卡我早就更换新的了,但还是不成。有时跑码都有问题

网友:
换新的一定好,,,只是你换时不出问题

网友:
显卡有问题啦

网友:
遇到的故障和楼主一模一样,不要HP,DELL,一做就好。
重植无效。。。
唉,烦死了。
换个新的试下

网友:
好时做还维修还是挺难,跑85时有无量LPC数据线

网友:
我觉得与密码芯片无关,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个新的显卡做吧,做好了就OK了

网友:
这机是难修,这机通病,但是这个问题不是通病的问题,加上做BGA,楼主可是个高手,包括用一样的板对过,没有少什么元件,电压信号,都没有差距,

网友:
上面说的都有道理啊,应该是你没做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