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开机C1-AA(FF),按重起键就能正常跑码进系统!在线等!

楼主(2010-03-16):
865GV的主板(小板),刚开始是雷打到了,
网卡吹了之后,跑C1-AA,按重起键就能跑码并能进系统。
每次都要按重起键盘才能跑码。
内存供电正常,BOOS放电也没用。
在线等!

网友:
我来发表下意见

如果复位电路前面点有问题应该会这样问题通电无复位点复位开关才能复位

网友:
这样的故障与到过,没有修好,当时南桥杀了,IO换了没有搞到事
等待。。。。。。。。。。。。。。。。。。

网友:
复位电压(PCI B16脚、CPU复位)都正常

网友:
如果复位电路前面点有问题应该会这样问题通电无复位点复位开关才能复位转载

网友:
复位是有的,C0-C1—AA,不跑了,然后按一下重起键,一路跑码到7F。

网友:
大家帮帮忙!

在线等!

网友:
晕!没希望了!

网友:
时钟 总频 正常?

网友:
把内存清理一下,或者换个IO看看。

网友:
确定是主板问题吗?其它东西都换来试过了吗?

网友:
复位电路问题,热启动可以

网友:
我来发表一下,是自动复位不行了,查灰色线到南桥的电路

网友:
可以试着先把网卡拿下来再试一下进入得不。如果不得就看一下是 不是有时序控制芯片,有的话就换了它,我有一块板也是按一下复位才能正常开机,结果换了时序控制芯片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网卡和I/O的问题较大~请问楼上,时序芯片指的是什么样的芯片?哪些芯片属于是时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