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6533不过内存

楼主(2010-03-16):
V星MS6533不过内存,报警,首先测内存供电,刚开机不稳,有1.9V逐渐升到2.53V,换个内存的供电管好了,正常跑码,显示器可以显示,本以为修好了,可是反复开机5-6次后,又一样的症状,档C6,内存报警,刚换的供电管没问题,内存供电一直在2.53V,然后又测两个系统总线正常3.3V,6个时钟4个1V多点,2个1.2V,应该是正常吧,再测那里,盲目的换换IO能行吗,请指点。

网友:
用风枪吹吹内在槽旁边的排阻看看行吗

网友:
跟IO没关系吧,看看北桥是不是虚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哥BIOS试试  也许是BIOS坏了  档C6一般内存坏的多一些!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内存坏了!

网友:
这个板子是SIS的芯片,478针的,内存条肯定没有问题,换了好几根了。与BIOS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