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疑是花屏

楼主(2010-03-16):
请各位大虾看看这是显卡问题吗?客户刚买的机子,才10天左右,打剑侠3老是这样,2-3秒后又好了,过一下又这样,

网友:
新机子,可能不是显卡的问题吧,你可以去显卡的官方网下一个驱动,重新安装试一下,或是你网速太慢了,引起的画面卡

网友:
换个显卡驱动应该能好

网友:
显卡驱动更新一下呀!不行再来查查是不是其它硬件上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LZ可以换块显卡试试。。。

网友:
驱动 问题  先别杀显卡 杀错了没保了  !!

网友:
lz也该说说是什么显卡啊

网友:
是不是游戏的动画效果啊,测测3D吧

网友:
显卡应该是没问题的
解决系统问题、游戏软件本身问题、显卡驱动问题
以上基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显卡花屏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吧。我是没碰过。可以先按照楼上的方法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