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CPU 是好的还是烧了

楼主(2010-03-16):
有好几个 462的板子都点不亮换了主板也是一样都是客户留下来的CPU跟板子,CPU换来换去都点不亮怀疑CPU是不是也烧了,师傅们帮我看看。 手上仅有的3快上面都有黑点。

不知道是好的还是坏的,因为手上没有相同型号的好板子测了,就不管它了,谢谢大家。

网友:
这CPU爱烧,,,现在手上也是一个板一个CPU。。其中就是CPU坏了

网友:
图片不清楚,但估计是烧了!!这个爱坏!!!

网友:
感觉像烧了。

网友:
干吗不先测一下那个排阻是否烧了呢? 先测看到的问题啊。再测一下CPU上的电容是否2脚都接地去判断

网友:
测哈上面的电容 短路没 短路了就坏了

网友:
这CPU容易坏,风扇慢点都会烧,我就用坏了3个。

网友:
排阻的阻止变小了,CPU主供电没有短路有10几欧

网友:
是烧了,都已经发黑了,正常的空是很整齐的长方空

网友:
这个U我家里还有100来个呢

网友:
从肉眼看出来是排组烧了,

网友:
晕倒啊,怎么这都不知道啊,那是激光切割的金桥啊,amd462的cpu都是这样的。

网友:
看样子应该没坏。我试过好几个都这样了

网友:
还有,如果不放心再多度几块板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