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笔记本外接没显示

楼主(2010-03-16):
神州笔记本用来外接投影用的,之前外接投影机还可以显示的,但第二天开机外接投影机没显示啦,宜家外接显示器都没显示,开机外接转换时,笔记本的屏是不亮,应该外接成功,但却没显示。为什么无端端外接无显示?这是为啥?该不会北桥芯片有问题了吧?请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是VGA控制电路有问题,重点查一下

网友:
如是老师用的话,这个使用率比较高,我遇到一个是接口物理损坏的,插到主板上的针断了一半

网友:
先谢谢上面两位的指点,还有谁有遇到过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