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黑金刚内存维修心得及代换

楼主(2010-03-16):
今天拿到一跟黑金刚512M 400的内存,上机,放在VIA主板上测试,有时候能进系统有时进不了。进的了系统也蓝屏,用RST测试发。现背面第6块芯片坏了,因为手头没同型号的芯片因此就用其他的芯片代换,先用kingston 400的芯片代用,上机测试能点亮但是内存容量变为256M,进RST测试通过。但是容量少了。不行。后把原来的芯片装上,又能检测到512M了。看来是芯片的原因。第二次。用一块显卡上的显存芯片代用,问题跟上面一样,第三次。用。Ramaxl的芯片代用,通不过,第四次用。HY的芯片HY5DU56822BT-D43 这块是400的芯片,测试还是没通过。前面我所用的芯片都是333的。除了显存那块。看来是没办法了。第五次。用一片没名字的内存上拆下来的装上试机,用RST测试通过。进系统没问题。到次也觉得可以收工了。把内存装到其他机器上测试,一上机发现,报警检测不到。看来。SPD有问题。因为没原来的SPD所以直接刷了。金士顿的333 512M的SPD 在这里我为什么要把400的降成333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装上去的那片芯片是333的为了稳定我就用了这个,上机。OK啦。哈哈进系统没问题,进游戏没 问题,长时间测试没问题。对了最后我要说一下。我以前也修过多片黑金刚的发现。可以代用这个内存的芯片少,这里我发一下我代用的芯片型号 hy5du56822at-j ,OK就写到这里

网友:
DDR1内存修到怕了!代换能修好但用不久不是这颗坏就是那颗坏。不稳定!!

网友:
今天拿到一跟黑金刚512M 400的内存,上机,放在VIA主板上测试,有时候能进系统有时进不了。进的了系统也蓝屏,用RST测试发。现背面第6块芯片坏了,因为手头没同型号的芯片因此就用其他的芯片代换,先用kingston 400的 ...
引用 网友A:

黑金刚还没修到过,其他的内存我用位数,容量一样,频率接近的代换都OK的,这个现象没碰到过,有机会要试验下。黑金刚颗粒有这么难伺候?

网友:
双面8位的换双面8位,单面16位的换单面16位,